楼主(2013-08-22):
我打开以前有关切断阀的组态,发现在OB1中有组态,在OB35中有这么一句“Call FB 1   DB50”,然后我打开DB50中发现切断阀的参数有“KSV101_Enable、KSV101_Alarm等”,再打开FB1,这个被保护,里面是用LAD语言做的编程。现在我要加几台切断阀,我该怎么做。本来我想重新建个背景数据块和一个FB功能块,可是DB块需要关联FB,FB的LAD编程需要的参数又是在哪里组态的。

网友A:
DB关联FB,那简单到只要点2下鼠标。

建立DB,默认的是共享数据块,第一下鼠标选择共享数据块右边的三角,然后选背景数据块。
第二下鼠标选择关联的FB,即你需要的FB1.

DB中的变量由FB中的IN,OUT,IN_OUT,TEMP,STAT自动生成,需要改变的话就需要开启FB。

要对应多次阀门的时候可以多次调用。
CALL FB1,DB1
CALL FB2,D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