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调试变频器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8-22):
(无正文)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B:
文字都看不清楚。

网友C:
看不清楚。

网友D:
你的图纸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1号火线。2号零线,25电源指示,21变频器运行反馈的干接点,23是故障反馈干接点。温控器和多功能仪表个取一个220V电源。建议把运行灯和故障灯接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这样你就不用纠缠在继电器和灯之间的关系了!有助于找到问题!!!

网友E:
大神啊,你饶了我的眼吧,弄成文字发在帖子里吧

网友F:
是不是变频器的端子烧坏了。
拆下21和23号线,上电测这两根线的端子对2号线(零线) 的电压时多少

网友G:
是不是在考验大家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