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怪现象

楼主(2013-08-22):
这台德力西变频器出现poff报警,任何按键都没有反应,拆下主板和驱动板单独上电检测发现主板上+10V端子电压正常,驱动端子上7V电压正常,驱动板上充电接触器端子+24V正常,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随便找个负载(线圈之类)的接在充电接触器端子上面之后,再测量这个充电接触器端子的电压就由24V变成了几伏,甚至0V,控制变压器端电压还是正常的,但是为何只要接上负载就“带不动了”呢?各位老师傅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呢,怎么解决的呢?小弟在这里等着你们的解答,谢谢
怀疑是电压检测电路检测到低电压才报警的,但是这会是哪里的元件损坏出的问题呢?拆下来维修之前这台机器偶尔出现POFF,但过会又自己好了的。

网友A:
驱动电流不够了,没有实际休过。

网友B:
把+24V电源的整流和滤波电容都换没了。

网友C:
先修电源!

网友D:
电源带不动负载   修电源

网友E:
估计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源应该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源应该没问题
你确定吗?

楼主:
我感觉电源的带负载能力没有任何问题,在触发端用电流表串联电阻的方法测试触发端的六路驱动电流都有130多毫安左右,在变压器输出端直接带接触器线圈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个三极管C2655烧坏了,更换一只以后还是不行,会不会这只三极管烧坏之后把别的元件或者芯片烧坏了呢?

网友G:
拔掉散热风扇试试!

楼主:
拔掉了 还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已经查处来了 希望和大家分享
根本原因是三极管C2655烧坏,24V电压进入主板把主板烧坏了,换了一块主板后机器正常
有谁会修变频器主板的啊
电话联系:15050063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