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2):
我处一台ACS510用于变频恒压供水,以前能自动根据用水情况调节水泵运行频率及水泵运行台数,现在只能自动加泵运行至最大压力,但不能够减泵减频率,检查了压力变送器有三个接线端子,分别接到ACS510的四号、五号、六号端子上,断开与ACS510的接线联系后用数字万用表测试发现,四号线对六号线电阻为394欧姆,四号线对五号线电阻是348欧姆,五号线对六号线电阻为48.8欧姆,根据经验,这是一个滑动电阻结构的压力变送器,四号线是+10V,五号线是A12模拟输入2,A12拨码开关停留在ON电流模拟输入位置,六号线是AGND模拟输入电路公共端,现在不知道怎么的就不能根据压力自动减频率和水泵运行台数了,请各位老师和师傅指教一下查找问题的方向,谢谢!

网友A:
先考虑压力变送器是否正常,因为压力变送器的滑线电阻常会出问题,可以把与变频器相连的线拆下,用万用表测量5、6端线的电阻能否随着水压的变化而改变电阻值?如果正常,则再找一个电阻值360-420殴的线性电位器接至变频器的4、5、6端,改变电阻值看变频器的频率有没有变化,当然,前提是变频器的设定是正常的。

网友B:
  你的那个AI2的拨位开关需要达到电压的位置才能正常使用,也就是那个OFF位置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网友D:
棕色不是电源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