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3):
电机转数是利用速度转换得出的,速度的公式是Vsoll(neu)=(Vsoll*n_KOR)/100-Iist/Imotor*3%*Vsoll+Vsoll
其中Vsoll(neu)是设定速度;Vsoll是上一个设定速度或者说是实际值;n_KOR是转数的修正(单位是%);Iist是电机的实际电流;Imotor是电机的额定电流。

现在的问题是:设定速度是由三个项(Vsoll*n_KOR)/100; Iist/Imotor*3%*Vsoll和Vsoll
组成的,但是不知道前两项的具体含义,哪位高手能给讲解一下啊,谢谢!!

下面是部分程序(STEP 5)
Netzwerk 4                   Kennlinienneigung

M004 :L   DD  32                                 Geschw.sollwert [U/min]
    :L   MD 230
    :XG
    :L   KG +1000000+03
    ::G
    :T   MD 240
    :L   DD   2                                  Strom-Istwert [A]
    :L   KG +0000000+00
    :>=G
    :SPB =M006
    :L   DD   2
    :L   KG +1000000+01
    :XG
    :T   MD 248                                  !Strom-Istwert! [A]
    SPA =M007
M006 :L   DD   2
    :T   MD 248                                  !Strom-Istwert! [A]
M007 :L   MD 248
    :L   DD  30                                  Motornennstrom [A]
    ::G
    :L   KG +3000000-01                          3% - Vsoll
    :XG
    :L   DD  32
    :XG
    :T   MD 244
    :L   MD 240
    :L   MD 244
    :-G
    :L   DD  32
    :+G
    :T   DD  38                                 neuer Geschw.sollwert [U/min]
M002 :***

网友A:
像这样的问题,别人不知道这系统的具体工艺,没人能看懂此问题。除非经历过一模一样的系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