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3):
请问:电气线路越级跳闸是怎么回事?昨天下午我们车间的一台控制柜下面接的的风机坏了,开始控制开关没有跳闸,反而是控制柜的总闸跳了。风机的空开是16A的,然而控制柜的总闸是63A的。真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风机的空开选大了

网友B:
下次请不要发在无所不谈了,谢谢,我给转过去

网友C:
空开是有过载时间的,你看一下63a的跳闸时间,再看一下16a的瞬间跳闸时间,对比一下。

网友D:
空开都有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短路保护一般都是瞬间的,应该是你的总开关瞬间保护跟灵敏些,你的分路开关发硬迟钝所造成的。

网友E:
63的不是漏电断路器吧,或者是一的名牌一个杂牌

网友F:
肯定是有一个先动作了

网友G:
估计是器件质量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空开都有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短路保护一般都是瞬间的,应该是你的总开关瞬间保护跟灵敏些,你的分路开关发硬迟钝所造成的。

网友I:
空开的动作时间,还有就是动作电流大小,也就是所谓的灵敏度,对比一下两个开关的参数先。

网友J:
风机空开选大了?总空开小了?总空开下有多少负载?风机是多少千瓦的?你需要有数据告述我们我们才好分析。

网友K:
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可以查查开关的动作值。

网友L:
过电流,过载灵敏度不一样

网友M:
我们是做井盖的,在我们井盖的铸造设备中也有这样的控制设备,其中您说的这种现象我们的井盖控制电器确实也遇到过,到现在也没问题这个井盖控制器到底怎么了?……

——
qlin注:去掉广告网址(以“……”代之),其余未变。

网友N:
可能63A的是C系列的,16A是D系列的。

网友O:
对,我也是预感,总闸装漏保了。

网友P:
开关有灵敏度一说的,不是说一定掉上一级开关,上上级开关如果林敏度比上一级开关高,就会越级跳,这个很常见的,特别是大电流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