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人才进

楼主(2013-08-23):
用VB是不是也能监控PLC 有这方面资料吗 或者怎么学 哪位高手指点下 如果有资料可以不吝的话 可以发我邮箱838094931@qq.com  谢谢

网友A:
可以监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学习呢 你有这方面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学习呢 你有这方面资料吗

VB熟了没有~~然后讨论后续的。

网友C:
你用VB和PLC进行通讯,给端口按照格式发送数据,读取返回的数据

网友D:
问度娘,大把大把的资料。

网友E(2013-11-18):
工控编写组态软件,通讯编写可以参照串口编写Mscom端口。或是起步时多搜索一些资料,确定通讯的串口的报文格式。PPI、Profibus、MPI、自由口等
其他的,数据库可以参照VB与access等的接口程序,几段代码。可以读写
做一个项目差不多就领会了
多动手,VB编写组态蛮有乐趣的。
心随梦想,脚踏实地。

网友E:
编写的资料,枕善居的VB资料很全面;附上度娘的资料;数据库和通讯基本问题都可以解决。

通讯需要多写些,不同的通讯淘宝上很多实例也不贵,希望能帮得到你
心随梦想,脚踏实地。

网友F:
VB的资料哪里找啊啊

网友G(2013-12-24):
没有用过VB

网友H:
网上有资料参考

网友I:
可以监控 数据不多的话 用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