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

楼主(2013-08-23):
有没有人遇到过数控铣床加工出来的工件是一边光滑一边粗糙,不管怎么调整都是同一边粗糙,这个跟主轴转速力度有关系吗?

网友A:
你说的可能是立铣,在加工时由于铣刀刃口与切削面的相对速度不同,对加工面的精度会有影响的。

网友B:
 你在加工这两面的主轴转速加工进给量应该是一样的吧,所以两面的表面粗糙度不同和主轴转速及进给量没有关系。  你加工两个表面都是采用顺铣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就是顺洗,走直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你觉得是那一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A:
如果直接用铣刀铣一个与铣刀等宽的槽,那么两个加工面肯定有一面是顺铣,另一面就是逆铣,这样加工出来的两个面粗糙度肯定是有区别的。

网友C:
我也认为你可能是一面顺铣一面逆铣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加工出来这个工件不是每两条刀路间就有一条是粗糙的,它出现的问题是工件总体的3分之1是粗糙的,而且总是同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