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3):
cp1e 的程序怎么加密

网友A:
操作手册上有,很简单的

网友B:
PLC属性中设定。

楼主:
就这样就可以了吗?
它可以禁止下载吗?可以禁止覆盖吗?

网友C:
便宜的PLC不可能什么功能都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这样就可以了吗?
它可以禁止下载吗?可以禁止覆盖吗?
禁止下载----下载,还是上传,都很容易。
禁止覆盖----就是不要原程序呗,做不到。

网友E:
这么便宜的机型,你还打算在上面做什么高级的功能!

网友F:
可用CP1E_USB口超强加密软件哦。

网友G:
2楼的回答已经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