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3):
本人是一名机修,公司里面有台机床要改造!我想知道怎么样用一个36V接触器去控制一个电磁铁!知道的最好有个接线图,谢谢!本人不是电工,所以不懂。问别人都不愿说!

网友A:
没有人告诉你,要嘛你RP不咋地,要嘛你厂企业文化不咋地。
电磁铁要是220V那就用两个触点,380V的就用三个触点,36V接触器上端接引入电源,下端接电磁铁输入线,就这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想学习一下电工啊,最好能有个线路图,学习学习!

网友B:
这个也不是很懂哈

网友C:
控制电磁铁与接触器是多少伏没有必然联系,你的设备只要有36V电源和与电磁铁正常工作所需的电源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告诉你,要嘛你RP不咋地,要嘛你厂企业文化不咋地。
电磁铁要是220V那就用两个触点,380V的就用三个触点,36V接触器上端接引入电源,下端接电磁铁输入线,就这么简单。
估计是企业文化不怎么样,见过很多人拿着自认为很高其实只一窗户纸的“技术”怕别人学去的

网友E:
你得知道电磁线圈是多少伏的,36伏应该是接触器的控制线圈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告诉你,要嘛你RP不咋地,要嘛你厂企业文化不咋地。
电磁铁要是220V那就用两个触点,380V的就用三个触点,36V接触器上端接引入电源,下端接电磁铁输入线,就这么简单。
估计是企业文化不怎么样,见过很多人拿着自认为很高其实只一窗户纸的“技术”怕别人学去的
就是所谓的“保守主义”。

网友F:
   不是电工,可以了解原理及接线图,但不能进行操作。
   如果“36V接触器”,是指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为36V,则是由36V控制电源、经控制电路控制接触器线圈电源的通断,从而控制接触器的吸合和释放;同时,由接触器的触头,控制电磁铁线圈的电源,达到控制电磁铁动作的目的。
   须注意,从事电气作业需特别注意安全,无相关电气安全知识、未取得操作资格,不得从事电气作业;问他人不愿说,也可能含有这个因素。

   楼主知道“接线图”名称,应当对电路图有过相关的了解。

网友G:
买个隔离变压器 220V/36V或者380/36V,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控制。详细说一下才好说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