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3):
我们都知道,工控机一般用在环境比较恶劣的工业现场,因此,就算可靠性再高,出现问题的机率也还是不小的,因此,易于维护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个人认为,工控机里面的散热风扇比较关键,是系统稳定的“定海神针”,而硬盘是存储数据的,尤其重要。因此,可快捷、方便地更换工控机箱里散热风扇和硬盘,从而大大减少了工控机平均故障维护时间,增加工控机的连续运行时间,并增加了系统持续运行的可靠性,必定是工控机企业需要越来越重视的一个方面。

网友A:
有点道理,硬盘这块,估计以后会更多地用到SSD

网友B:
工控机企业需要越来越重视的一个方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点道理,硬盘这块,估计以后会更多地用到SSD

机械硬盘仍然会在很长的时间内统治PC的存储,SSD硬盘一挂全挂,几乎没有任何恢复数据的机会。

网友D:
以前我用的工控机在一个电梯顶部装着,结果几个月后发现不稳定了,频繁死机,原来是机箱的那个散热风扇坏了,为啥会坏呢?原来是那个过滤网被太多灰尘堵住了,导致机箱内的热量不能散出来。现在一些低功耗技术会更好一点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日常的维护清理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