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3):
CP1E和CJ2M的编程指令是一样的吗?编程方法一样吗?

网友A:
类似~

至于编程方法,吃透一种,不是全球通用么。

网友B:
这个还真不是很清楚!

楼主:
什么情况!

网友C:
呵呵;一个是简易的单机PLC,一个是模块式中型PLC;
指令有一样的,但区别也是很多的;

网友D:
这东西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一个是简易的单机PLC,一个是模块式中型PLC;
指令有一样的,但区别也是很多的;
如果只是使用普通的逻辑控制,它们除了地址不同,其它差不多,如果涉及功能块或特殊指令就有差别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呵呵;一个是简易的单机PLC,一个是模块式中型PLC;
指令有一样的,但区别也是很多的;
那么CJ1M 与CJ2M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