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3-08-23):
一台变频器,电源端接的漏保,用了一年多,原来用着没事,最近几个月,电压一高就漏报掉闸,也不出故障代码,单独接电机没事,一开始我以为是干扰,让用户调载波频率到1500(1.5)还是一样,后来用户说先接工频这么用着,我最近想了想,是不是变频器里面的消干扰的瓷片坏了?为什么电压高了就掉闸。再RST端外并联三个2KV1800PF的瓷片可以么?有没有人试过?像这样的干扰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Y 电容啊?再下不知道

网友B:
这个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C:
用变频器,电源进线上口不能装漏保。这是常识。把漏保拆了,把电机外壳与变频器的PE端子用10方以上电缆线短接。然后电机外壳可靠接地。就可以了。电机电缆线要接屏蔽(金属桥架或镀锌铁管敷设),屏蔽层与地可靠连接。这是规范的作法。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为了防干扰会在输入端对地接Y电容但是这样对地就会有漏电流,你一定要装的话就把Y电容拆了,以前有一批丹佛斯的FC51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D:
变频器上口不接漏保,换成微断吧!

网友C:
Y型电容拆了?那不是变频器就会受到干扰了吗?此法慎用。

网友E:
应该把漏电开关换成空开就ok了

楼主:
看来可行的方法就是拆掉漏报了,可是为什么和电压高有关系?又为什么原来一直没问题?

网友F:
换个空开就行了

网友G:
你的漏电开关老化了,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