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8-23):
如图设置,用IFD6601的电缆,pc却无法与DVP-40ES的台达plc通讯,是因为设置了密码吗?还是其他原因,望哪位大侠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两个图中的波特率不一样吧!

楼主:
第二张图是系统侦测中的临时捕捉画面。

网友B:
呵呵;你的是什么电缆?
与台达PLC通讯成功过了吗?

楼主:
用IFD6601的电缆,在台达购买。

网友B:
USB接口的请安装好驱动,并在属性查看对应的串口号;

网友C:
IFD6601的电缆
估计电缆不对
es的很简单

网友D:
估计是COM口选择的不对,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一下是哪个COM口,然后正确设置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