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栅射极并联的两个反串联稳压二极管怎么选稳压值

楼主(2013-08-23):
本人维修一台富凌变频器DZB100 30KW 驱动电路和栅射极并联的两个反串连稳压二极管全部烧坏,请教坛主和各位大侠,这两个稳压管图中VS1和VS2稳压值该怎么选。 本图是根据电路板测绘出来的,如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改正
谢谢各位

网友A:
P6KE18CA

网友B:
用两个18V稳压管 对接就行

楼主:
这两个稳压二极管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起稳压作用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怎么这么罗嗦,都已经告诉你型号了直接买了换换这么简单还不会?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做保护

网友D:
是做保护逆变管的G-E用。
G-E所加电压一般不要超过+-20V,否则易被损坏。
正常驱动脉冲信号的电压幅值大约是+14V和-7V左右。
加2个反向串接的稳压二极管,每管的稳压值大约选用16-18V的。
反向串接后,当驱动脉冲偶然出现大于+-16.7-18.7V左右的干扰电压后,瞬时击穿使电压不超过20V,保护了逆变管。
大于+-16.7-18.7V的干扰电压消失后,稳压管恢复正常截止,不影响+14V和-7V驱动脉冲驱动逆变管工作。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师傅出手,小弟学习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惭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讲解。非常清晰。受益匪浅啊

楼主:
今天看到一份资料,上面介绍栅射间并接两只反向串联的稳压二极管的作用和稳压值的选择。资料上面说的是其稳压值应与正负栅压相同

在设计IGBT驱动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栅极正向驱动电压的大小将对电路性能产生重要影响,必须正确选择。当正向驱动电压增大时,IGBT的导通电阻下降,使开通损耗减小;但若正向驱动电压过大则负载短路时其短路电流Ic随UGE增大而增大,可能使IGBT出现擎住效应,导致门控失效,从而造成IGBT的损坏;若正向驱动电压过小会使IGBT退出饱和导通区而进入线性放大区域,使IGBT过热损坏;使用中选12V<UGE<18V为好。栅极负偏置电压可防止由于关断时浪涌电流过大而使IGBT误导通,一般负偏置电压选-5V为宜。另外,IGBT开通后驱动电路应提供足够的电压和电流幅值,使IGBT在正常工作及过载情况下不致退出饱和导通区而损坏。
  2)IGBT快速开通和关断有利于提高工作频率,减小开关损耗。但在大电感负载下IGBT的开关频率不宜过大,因为高速开通和关断时,会产生很高的尖峰电压,极有可能造成IGBT或其他元器件被击穿。
   3)选择合适的栅极串联电阻RG和栅射电容CG对IGBT的驱动相当重要。RG较小,栅射极之间的充放电时间常数比较小,会使开通瞬间电流较大,从而损坏IGBT;RG较大,有利于抑制dVCE/dt但会增加IGBT的开关时间和开关损耗。合适的CG有利于抑制dic/dt,CG太大,开通时间延时,CG太小对抑制dic/dt效果不明显。
  4)当IGBT关断时,栅射电压很容易受IGBT和电路寄生参数的干扰,使栅射电压引起器件误导通,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可以在栅射间并接一个电阻。此外,在实际应用中为防止栅极驱动电路出现高压尖峰,最好在栅射间并接两只反向串联的稳压二极管其稳压值应与正负栅压相同

网友F:
1N4740,可以查到稳压值的.
该稳压管一般稳压值为7V~10V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