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3):
如题,两台变频器能否并联同时控制一台电机,如果能,要注意什么?

楼主:
曾经用过两台SEW的变频器并联过,但是上去变频器直接烧了

网友A:
用接触器互锁,不可同时接通,这个应该是常用做法

网友B:
如果是有这个并联功能的变频器就行。随便一种变频器,输出绝不可并联使用的。原因很简单,变频器的输出是交流电,他需要电压、频率、相位都必须要严格一致。否则就会在两个并联的输出功率器件上产生环流(说白了就是短路电流)。

特殊功能的变频器,对两台变频器的输出相位保证一致性,频率相同且电压也相同。这样的并联就可以了。其实,这种并联就是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器件的并联,而控制单元是一个。

网友C:
想不明白为什么要两台变频器控制一个电机呢?只见过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的

网友D:
想法很天真,难不成你有二个现成的小功率变频,现在电机功率大了,想省买大功率变频器的钱?

网友E:
西门子S系列的可以并联使用,一般来说,只有大功率的电机才考虑这样做,小功率的我看还是算了,费用受不了,除非是钱多人傻那种!

网友F:
这个还真没见过,没必要这么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