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3):
请教如何才能将模拟量输出的值6400--32000送入VW中?传送和四则运算指令都不支持AQW作为输入的。
在传送和运算指令中,AQW是可以作为输出的,但是反过来就不行。我现在是由PID指令输出到AQW。但是我如果想在HMI上直接监控这个数就看不到了,因为它不支持这种地址。所以我才想把它送入VW中。请注意是AQW,不是AIW。是输出不是输入。

网友A:
例如:MOVW AQW0,VW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试下就知道,传送和四则运算指令都不支持AQW作为输入的。

网友B:
模拟量输入是AIW,AIW可以直接传送到VW中。
输出你可以先把输出的值放到一个变量寄存器,然后变量寄存器再分别传送到AQW和VW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下就知道,传送和四则运算指令都不支持AQW作为输入的。

你颠覆了西门子的价值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试下就知道,传送和四则运算指令都不支持AQW作为输入的。
对于楼主说的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
就算是不能直接做为输入,那你用什么来给AQW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传送和运算指令中,AQW是可以作为输出的,但是反过来就不行。我现在是由PID指令输出到AQW。但是我如果想在HMI上直接监控这个数就看不到了,因为它不支持这种地址。所以我才想把它送入VW中。请注意是AQW,不是AIW。是输出不是输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输入是AIW,AIW可以直接传送到VW中。
输出你可以先把输出的值放到一个变量寄存器,然后变量寄存器再分别传送到AQW和VW
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只能这样解决了。我只是很奇怪,为什么就不能传送的输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传送和运算指令中,AQW是可以作为输出的,但是反过来就不行。我现在是由PID指令输出到AQW。但是我如果想在HMI上直接监控这个数就看不到了,因为它不支持这种地址。所以我才想把它送入VW中。请注意是AQW,不是AIW。是输出不是输入。
你不会用变量驱动吗

网友E:
呵呵;你的AQW总是有地方来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你的AQW总是有地方来的吧?
一语中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变量寄存器怎么设置,初学者,求解

网友H:
你试下就知道,传送和四则运算指令都不支持AQW作为输入的。

网友I:
IEC里哪有把AQW作输入的呢?所以,你的行为已经“违法”了。

网友J:
先送入VW 再送A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