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连机

楼主(2013-08-23):
我是一位新手请各位大师指教:我用的是三菱FX1N  PLC用同一条数据线在两台电脑上装的同种软件,有一台能通迅而另一台显示PLC不能连接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有可能是你电脑的接口有问题,用的是什么通讯线?通讯设置有没有不同?

网友B:
软件相同,通讯线相同,一台能连,一台不能连,那么从常理来说不能连的通讯口有问题了。

但是受以下因素限制:
1、通讯线是否是原装通讯线,部分Js的通讯线发现有不兼容挑PLC的状况。
2、PLC是否原装,有些高仿PLC的确存在这种状况。

最后,你在欧姆龙的板块发三菱的东西,是来踢馆的吗?

网友C:
PLC通讯口烧坏了吧

网友D:
电脑的接口及设置检查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软件相同,通讯线相同,一台能连,一台不能连,那么从常理来说不能连的通讯口有问题了。

但是受以下因素限制:
1、通讯线是否是原装通讯线,部分Js的通讯线发现有不兼容挑PLC的状况。
2、PLC是否原装,有些高仿PLC的确存在这种状况。

最后,你在欧姆龙的板块发三菱的东西,是来踢馆的吗?

有可能来说明三菱的东西不如欧姆龙的,这样可以接受的。

C大你和卡卡的风格现在很相似,真有马甲的嫌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软件相同,通讯线相同,一台能连,一台不能连,那么从常理来说不能连的通讯口有问题了。

但是受以下因素限制:
1、通讯线是否是原装通讯线,部分Js的通讯线发现有不兼容挑PLC的状况。
2、PLC是否原装,有些高仿PLC的确存在这种状况。

最后,你在欧姆龙的板块发三菱的东西,是来踢馆的吗?

有可能来说明三菱的东西不如欧姆龙的,这样可以接受的。

C大你和卡卡的风格现在很相似,真有马甲的嫌疑了

不过C大和卡卡都在一个帖子里给我回过贴。这说明什么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那可能就是搞技术的大牛的共性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说明两个号能在同一贴里刷积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软件相同,通讯线相同,一台能连,一台不能连,那么从常理来说不能连的通讯口有问题了。

但是受以下因素限制:
1、通讯线是否是原装通讯线,部分Js的通讯线发现有不兼容挑PLC的状况。
2、PLC是否原装,有些高仿PLC的确存在这种状况。

最后,你在欧姆龙的板块发三菱的东西,是来踢馆的吗?

为什么怀疑线和PLC?PLC和线都没换,只是一台计算机能联,另一台不能联,找计算机以外的原因,似乎讲不通。

网友I:
第一台电脑能连,第二台不能连,回过头第一台还能连否?没交代,不过我以为楼主不至于笨到如此地步,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J:
一般来说,是那台电脑的通讯口或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