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1E

楼主(2013-08-23):
CP1E的程序装好了怎么和PLC 连不上啊,我的电脑是w7的系统32位的

网友A:
usb 通讯口的驱动安装了吗?

楼主:
怎么安装,有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1E的程序装好了怎么和PLC 连不上啊,我的电脑是w7的系统32位的
既然程序都装好了,怎么装的?不用连PLC吗?

网友C:
你装的PLC软件是完整版的吗?如果不是,可能是不带驱动的

网友D:
手动安装驱动,Drivers.

网友E:
肯定是USB的驱动的问题

楼主:
不是usb的问题,是我不会装程序里自带的USB驱动

网友F:
首先,正常的情况下USB驱动在电脑第一次和PLC连接时,系统会自动提示安装USB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