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3):
修一台变频器上面用的是PC923但是手头只有PC923L不知道可不可以换,知道的告知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养成一种坏习惯,什么都要问一下。不会查吗

楼主:
就是查不到啊,查得到还要问吗?

楼主:
代换过了,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