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楼主(2013-08-24):
各位师傅朋友拿来一个逆变电源。要帮忙修了一下。查了一下坏了两个可控硅。但是对上面的数字字母意思不明白。。想请教一下。知道的师傅指导一下。上面写得是CMP100N04下面还有一行是P1205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000V/4A的可控硅!

网友B:
搜索CMP100N04,似乎是场效应管,但未找到资料。

楼主:
谢谢。我在找找吧

网友C:
输入几伏输出几伏

网友D:
是场效应管,CMP100N04,TO-220,,DIP/MOS,N场,40V,100A,0.0038Ω。

网友E:
逆变都是用场效应管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代替的管子。麻烦有懂的师傅给指点指点

网友F:
可控硅不能用于逆变电源的功率管,一般用场效应管或IGBT。

网友G:
同志们,姐妹们,我家生产可控硅的,表情需要找我吧,质量好,价格绝对优惠,厂家直供。使用给提成。
联15871002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