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4):
如题,谢谢~~!!!!

网友A:
GT11的要早出来些,后来GT11停了,出来了GT10,总体来说GT11要比GT10好些
但是后面那两个数字50或是55,50表示5.7寸的单色16及灰度的,55表示5.7寸的256色

楼主:
那这2个屏编程的话,有什么区别?程序可以通用吗?编程线需要更换不?  谢谢

网友A:
基本上可以通用,编程线是一样的

网友B:
一个是单色,一个是彩色,质量上GT11要好一些,是F900停产后代替的;

网友C:
buzhi不知三菱会不会出7寸和10寸宽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uzhi不知三菱会不会出7寸和10寸宽屏。

也出个TK6070  TK6100那样的,价格分别是几百元和1K多元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uzhi不知三菱会不会出7寸和10寸宽屏。

也出个TK6070  TK6100那样的,价格分别是几百元和1K多元的吗?
no no
三菱不能这么便宜
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