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4):
这个是完善plc的crc算法的程序,在研究中,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1、三菱plc统计数据输入的个数指令与用法?2、如何把输入数据的个数做成一个变量作为程序要循环的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三菱plc统计数据输入的个数指令与用法?2、如何把输入数据的个数做成一个变量作为程序要循环的次数?
1、三菱没有统计数据输入个数的指令,数据输入个数需要程序员维护。
例如,通过D0=D0+1,来计数。
2、FOR循环需要固定次数,因此在循环次数作为变量是不可用的。但是程序员可以通过编程来构架FOR循环,即采用比较+跳转的方法,来实现FOR结构或者WHILE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2楼!

网友B:
C大的方法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