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凝问

楼主(2013-08-24):
我厂有台三菱FR-E720-0.75K变频器控制马达运转,为什么当PLC有输出而且变频器参数也有时马达要隔几秒才运转呢?但有时候是正常的,即PLC一有输出马达立刻运转,不知这是啥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启动前先制动,防止马达自己正在反转

网友A:
或者是v /f 控制负载重,加大转矩提升量,

网友B:
这种等待,是正常的,变频器上电以后,启动,要待电机的励磁建立以后,才能转动。所以启动,要给出一个建励时间,再发给定转速就可以了,电机会立刻转起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这个是正转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有两条一模一样的生产线,另外那条是正常的即,信号一给马上运转,这台偶尔是正常的,偶尔要等几秒马达才动作

网友C:
也许是机械负荷重了,也许是变频器参数没调好,启动性能欠佳。

网友D:
先把PLC输出线拆了,直接用导线多测试几次是不是还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