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定子短路问题

楼主(2013-08-24):
  各位网友,大家好。前天碰到一个问题没搞明白原理。公司里的一台电机,用变频器控制,运行中突然停止。变频器显示电机短路。测量定子绕组时有阻值,转动转子后阻值为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估计电机扫膛了,造成定子绕组绝缘损坏,绕组对地绝缘下降,然后你转动转子时,刚好碰到损坏的地方造成相间电阻全部为0.最好办法就是解体来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估计是轴承跑外圆或轴磨坏。造成转子与定子接触损坏定子线圈。

网友C:
用变频器驱动的普通电机有时候用万用表是量不出问题的。但事实已经烧了!我碰到过多次了!

网友D:
是的,电机绝缘一般用摇表量比较准确

网友E:
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F:
转动转子测?用的是数字表吧?

网友G:
测量马达的好坏,一般最简单的方法:
1、马达在静止状态下,测量三个线圈各自的电阻值是否一致。
2、测量三个线圈之间的阻值是否完好,越大越好。
3、测量三个线圈与马达外壳的电阻值是否完好,越大越好,必须使用兆欧表测量。

网友H:
电机的匝间短路是无法用万用表测量的,你的电机原因有可能转子扫堂碰到线圈,才能测到上述现象。

网友I:
功率大一点的电机,绕组阻值很小,用万用表很难判断!

网友J:
这个应该是操作错误吧。
我刚才去测试了下,结果是:顺时针转动转子,阻值减小,甚至为0;逆时针转动则阻值增大,甚至超过量程。
初步分析,当测量时,线圈中有微弱的电流,当然同时也产生了微弱的磁场,在这个情况下转动转子,电机就是个发电机了,将会有两种结果:感应电动势的极性与表笔相同或者相异,这个和转动方向有关。
当极性相同时,会使得表笔两端的电压增大,就会产生超量程的结果(小心烧表);
当极性相异时,会使得表笔两端的电压减小,最终就会产生短接表笔的效果,阻值为0.

不知道分析结果对与否,有待大家验证。

网友K:
打开电机端盖看看,再用摇表摇一摇,就明白了。

网友L:
用摇表量,不行就拆开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赞同你的分析,谢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 是数字万用表。

网友M:
首先完全支持11楼的说法,其次,如果是定子匝间短路,可以用万用表低档测量阻值。测量三相阻值是否一样。正常情况下三相阻值不会有偏差,差大了就说明匝间有问题。不知楼主说的有阻值,是指哪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M:
 阻值很小,也就是几欧姆。电机是250千瓦的。我还是赞同你和11楼所说的,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N:
我碰到过,变频器报过流,电机三相线圈开始对称,但阻值20欧姆左右,与外壳间的阻值无穷大,我就直起,结果电机冒烟了,三相阻值也不对称了,到底什么原因?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