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4):
以前是6极 900HZ的电机现在换成2极 300HZ的变频器需要修改参数吗 ,如果要修改的话怎么修改

网友A:
这...,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处理你的问题方法不同,操作也不同。你需要针对品牌提问题。

网友B:
需要对变频器的参数进行设置,特别是额定电流和电机级数

网友C:
确实如一楼所说。

网友D:
请提供变频器的详细品牌/型号;

网友A:
对于西门子的变频器,只要提供电机铭牌数据,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频率、功率因数、额定转速、额定功率,电机极对数是自动对应显示出来的。

我想关键是两个参数可以确定电机的极对数,一个是额定频率,一个是额定转速,有了这两个参数,电机的极对数就能被锁定了。

网友A:
6极,900Hz,同步转速是18000rpm;要换成2极,300Hz,同步转速是18000rpm。尽管最高转速没有变,但是,电机的模型变了。如果是V/F控制,还是需要把电机模型设置优化一下的(叫自动辨识也可),另外电机的滑差参数要有,否则,电机模型建立不起来。

你这个电机是主轴电机?频率很高。需要定制的变频器吗?不过改成300Hz,两极以后,用通用变频器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