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4):
更换电容后现象依旧。

楼主:
除了驱动的电容外,其余的已经全部更换。另外发现开关管有点儿发热。求指教谢谢

网友A:
估计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B:
基本是电源问题,你可以单独给继电器接个电源试试。

网友C:
继电器线圈短路了

楼主:
继电器单独上电没有问题。面板也显示。

网友D:
检查一下继电器线圈上有无并联续流二极管。

网友E:
换个继电器看看,可能内部线圈和触点脚短路了

网友F:
电源带负载能力如何。

网友G:
查一下电源的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H:
换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I:
以前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
在延长的排插上测量有220V,插上用电器没有反应。
电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原因就是电线有虚接现象,接触不良。
说白了测量出来的电压就是假电压,是不能带动任何负载的。

网友J:
一般来说小变频器的继电器是由三极管来控制导通的,动不动就换电容,这方法真的能包医百病了?

网友K:
只能说明电源内阻大!电源肯定有问题,重点检查变压器引脚、整流二极管、虚焊!

网友L:
好好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M:
控制继电器的电源肯定有问题

网友N:
继电器是原来能用的吗?如果是换新的考虑选型不对

网友O:
电源内阻大或负载短路!

网友P:
电源故障带负载能力差,或者是接触不良,供参加

网友Q:
相对于DSP电路和IGBT驱动电路来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