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4):
请问各位师傅们:西门子440系列变频器运行中出故障代码F0453是什么意思啊,谁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去百度下载说明书

网友B:
弄本说明书什么都有了,一劳永逸

网友C:
故障代码F0452还是F0453 ?

网友D:
F0453是“电机失步”故障。也就是说,速度给定值与速度实际值差超过了故障监控的阈值。你的系统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