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4):
本人刚学AutoCAD电气制图软件一星期,碰到莫名其妙解决不了的问题了,问题有两个:
1:导线只能在一个点上连接,另一个点无论如何放不到自己要的点上,放置元件的时候放不准,把鼠标尖头放到自己要的位置总归就跳到旁边去了,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在导线旁边一点点的位置像有磁性一样把鼠标尖头吸到离线旁边一点点地方去了。见图。
2:在练习时无意中把右边那个导航块给关掉了,查遍菜单也不知从哪里把它再找出来了,见图:
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在昨天第一次用的时候是好好的,真的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啊,今天是无论如何也弄不准了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输入命令:SE+空格,关闭对象捕捉就得了。

楼主:
高手啊,十万万分感谢,把第一个“捕捉和栅格“里“启用捕捉“关了啥都行了,后来看了,是加上去的线和元件都被吸到栅格线上去了,又学了一招啊!!!

第二个问题知道是哪里把那个导航块弄出来吗?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已经有人答了,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你应该用不到那个工具条,想用工具的话,到工具栏的空白处右击然后选择ACAD里的对应工具

网友C:
鼠标右键点击,会出来的显示工具条

楼主:
非常感谢gzg_00和guai_0322两位朋友的回复!
按右键的确是能操作那个快速导航条上的部分操作内容,不过还是不全,今天重启软件那导航条居然又自己出来了,不过到底怎么回事还是没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