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4):
  向各位高手师傅请教一个控制问题,有这么一个控制要求:在流水线上有一个装物的容器,要求到份量就要PLC动作,也就是说那个容器跑到目标地方停下开始往里面装东西,等里面的重量够了后要求PLC发出再往前走的指令,让容器继续前行。听有的电气人员说这个控制非常简单,可我不懂啊,不知要怎么弄?

  我自己乱想想考虑过用称重传感器,依我本人目前的见识好像称重传感器发出的信号(变化电压或电流)量是非常小的,是否还要用放大器呀?还要用模拟量模块?本人学PLC没多长时间,实在是水平不够啊,所以向懂行的师傅给个个方案?是不是有简单的办法,能尽量详细点最好了,不胜感激!

我在此先磕头谢过了!!!

网友A:
用光电开关定位容器。
用流量阀给定,容器到位后再灌进去。
是装什么物的容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煤啊沙子之类的东西,都是固体的东西,不是液体,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B:
你先要确定,这个容器装东西重量够了是用什么信号来检测的,如果是重量,重量范围是多少,看有没有对应的传感器能将他转换成标准的模拟量信号
PLC处理的模拟量信号一般是0到10V,或是±10V,0到20mA或是4到20mA这样的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先要确定,这个容器装东西重量够了是用什么信号来检测的,如果是重量,重量范围是多少,看有没有对应的传感器能将他转换成标准的模拟量信号
PLC处理的模拟量信号一般是0到10V,或是±10V,0到20mA或是4到20mA这样的信号
有称重的变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热心回年复,要检测的份量现在不太清楚,应该是不固定的,从没有(零份量)到设定的份量吧,另外还要在操作的地方能够设定份量,在不用触摸的情况下用什么仪表来设定呢?还有请问一下这最大一百斤和一千斤在整体方案上有区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称重变送器出来的信号能直接到plc的模拟量模块吗?

网友D:
光用传感器哪行?它不过是敏感元件,要根据秤重范围选用合适量程的变送器,获得0-10V或4-20mA输出。

网友E:
据描述我以为还是用重量传感器好,配个仪表。PLC加个模拟量扩展。成本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描述我以为还是用重量传感器好,配个仪表。PLC加个模拟量扩展。成本也不高。

谢谢这位朋友的热心回复,请问你说的仪表是否可以设置重量呢?是否有什 么方案可以用触摸屏平设置呢?

网友F:
还是用仪表成本低一些,不过如果操作(更改重量设置)频繁的话,用触摸屏方便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描述我以为还是用重量传感器好,配个仪表。PLC加个模拟量扩展。成本也不高。

谢谢这位朋友的热心回复,请问你说的仪表是否可以设置重量呢?是否有什 么方案可以用触摸屏平设置呢?

选个带模拟量输出的仪表,做好标定之后,仪表一般不需要设置。重量直接在触摸屏上设置,然后在PLC程序中作比较,达到设置重量产生某一动作。

网友G:
可以用称重模块,输出是4-20mA,或是0-10V都可以,给PLC一个电流或电压信号,然后PLC动作,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以上这么多朋友的热心帮助了,看了这么多心里好像有点数了,就是重量传感器把信号送到变送器,变送器把能驱动PLC的模拟量让PLC动作,设置么就外用合适的仪表,自己再想想吧。

在此再次向这里的热心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