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退绕涨力控制

楼主(2013-08-25):
  请教各位大虾,我手上有 224 232 各一个 想做给退绕的张力控制系统 张力要求不高 用电气比例阀,卷径开环,不知道行不行  我想用个接近开关来检测每放一圈的信号,怎样把这些信号累加起来  对应去改变模拟量的输出 谢谢了

网友A:
这样控制精度真不高,建议还是装张力传感器

楼主:
232 没有模拟量输入,手上也没张力传感器,就想先用手上有的东西做,哪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B:
电气比例阀?你使用的浮动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一套角位移张力控制的 用它怕张力稳定不了

网友C:
通过磁阻控制,经济、简单实用

网友D(2013-12-02):
装张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