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5):
急死了!从电脑编写的程序都可以写到触摸屏和PLC中,但ET070与CPU224XP总是通讯不上,不知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自己好好看看手册
用plc编程电缆都可以通讯上
你会不会设定参数而已

楼主:
通过实体按钮启动后,触摸屏中的运行指示灯能亮起。可是通过触摸屏中的启动与停止按钮却操作不了PLC的启动与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好好看看手册
用plc编程电缆都可以通讯上
你会不会设定参数而已
请帮我看看,是哪错了。PLC的输出状态,能通过触摸屏中的指示灯的亮灭反应出来,但不能通过触摸屏中的启动与停止按钮操作PLC的输出。
请帮我看看,触摸屏中的按钮设置哪里出错了。
启动按钮的设置
停止按钮的设置

触摸屏画面的设置

网友B:
这叫通讯不上?
楼下给他耐心解释下。

网友A:
LB是触摸屏的内部地址
你的基础知识比较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B是触摸屏的内部地址
你的基础知识比较弱了
谢谢指导!不是比较弱,而是非常弱,还好,不是LB,是IB。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西门子输入I寄存器,是不能设置值的,可采取中间寄存器M过渡一下,还有一点建议PLC程序中尽量不要出现双线圈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西门子输入I寄存器,是不能设置值的,可采取中间寄存器M过渡一下,还有一点建议PLC程序中尽量不要出现双线圈输出。
谢谢你的指导!只是不明白,不许用为啥还列出I寄存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列出I寄存器是可以监视输入点状态的,只读不可写。

楼主:
原来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