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5):
昨天我用西门子430变频器(11KW),带把15KW电机,结果报A0922(无负载)。是不是要改什么参数?我只是想临时用一下,将最高频设在35HZ.

网友A:
MM430,11kW,带15kW电机,可有问题的。如果是风机泵类负载,用MM440可以这样。

你的问题与这个功率差无关,电机无负载,查接线、查电机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B:
本来就是风机类,11KW带一般的负载也就当7.5KW;
空载能运行,报这个说明线路或电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