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5):
把变频器的输出侧拆掉,不会报警,一接电机就会报警,并且换台变频器也是报同样的。

网友A:
换台电机试试;

网友B:
负载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容量跟电机匹配吗?

网友B:
查查电机连线和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电动机星形直接启动就冒烟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是0.75KW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冒烟?

网友D:
变频器是不是参数没整对?

网友E:
电动机冒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动机冒下烟,三相阻值就不对称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先确认下到底是电机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感觉电机问题可能性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问题,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把变频器的输出侧拆掉,不会报警,一接电机就会报警,并且换台变频器也是报同样的。
“换台变频器也是报同样的”,分明是负载问题呀!!

网友F:
明着是电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电机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G:
可以启动吗 多少频率报的过流 可能是匝间短路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报警..代码和说明也不说。让人猜呀!!!

网友H:
楼主讲的情况可有肯定说是电机和变频器输出线存在短路!上电强行开机运行,变频器肯定要冒烟。处理方法:检查电机和电线,变频器更换模块,检查电流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