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5):
一台步科ET070屏,一台西门子CPU224XP的PLC。 使用购买屏时一起购买的西门子200和ET070专用的通讯线。初次使用触摸屏,试验的程序是一简单的电机星三角降压控制程序
,在触摸屏上设置一控制画面
现在的情况是:
1、从电脑编写的程序都可以写到触摸屏和PLC中;
2、通过实体按钮启动后,触摸屏中设置的状态指示灯的亮灭能反应PLC的实际输出状态;
3、通过触摸屏中设置的启动与停止按钮却操作不了PLC的输出元件的输出与断开。
启动I0.0与停止I0.1按钮的实际设置如下:

网友A:
输入点不接受这样的输入,把I0.0换成M0.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点不接受这样的输入,把I0.0换成M0.0就好了。
这也正想问这个,不接受IB,怎么还设置IB,是有条件的吗?

网友B:
触摸屏软件开关只接受PLC内部继电器。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PLC只接受内部变量数据,I0.0改为M/V就可以了

网友D(2014-12-12):
I0.0读取的是外部实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