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5):
我想对皮革的张数进行计数。皮革放在锦纶氨纶混纺布上面。这个皮革也振动得厉害。原来用的电容式的接近开关。发现调节灵敏了,计数乱了。调节不灵敏,又记不到数。想换其他种类的传感器。不知道用哪一种。
爱好单片机软件编程工作

网友A:
光电的 距离可调的那钟

楼主:
楼上的,你说的光电的,距离可调的是哪种型号?皮革厚度在2mm到5mm之间。
爱好单片机软件编程工作

网友B:
买好点的那种接近开关

网友C:
两张皮革之间有间隔吧?有就不成问题了。

楼主:
两张皮革之间有间隔。3楼说买好点的接近开关,是什么型号?
爱好单片机软件编程工作

网友D:
只要舍得花钱,可以用基恩士的开关。
LS-3100,多功能激光扫描测量。
见基恩士2012~2013 P466页。

网友E:
光电开关。

网友F:
用位移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