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 水泵

楼主(2013-08-25):
家庭水井用, 电机线3跟, 红   绿  白。  还有一个买水泵时带的50UF 电容,但是电源线是220V 怎么接。

网友A:
量阻值 确定主副绕组和公共端。公共端接零 主接火 副通过电容接火

网友B:
单相电机有两个绕组 一个是主绕组  一个是 副绕组  把电容和副绕组串联

网友C:
2楼的正解

网友D:
万用表电阻档任意测量三根线的阻值,其中测得阻值最大的一次后剩下的那根线就是公共端,然后一只表笔接公共端另一只表笔一次测量其他两端,其中阻值小的那端为启动,阻值大的那端为运行,绕组确认之后就好办了,。按照网友提供的接法就行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打错了。。阻值大的为启动绕组,阻值小的为运行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相电机有两个绕组 一个是主绕组  一个是 副绕组  把电容和副绕组串联
图中的零线火线 接反了 没啥影响吧。

网友E:
2楼的正解,反了没问题,如a接到b点电机将反转,电机会发热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如果零线和火线 位置 互换一下, 不影响使用吗。

网友F:
零线和火线反了没有影响的。

网友G:
转向和零火线没关系,和电容有关。

楼主:
不是和电容有关系吧,是和启动 运行绕组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