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5):
                                         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绕线式交流异步电动机转子串适当电阻为什么会增大启动力矩,和减少启动电流。用电磁原理分析。不要用公式分析.谢谢了

网友A:
真正的目的是减少电机启动电流吧

网友B:
是,我也是认为,线绕式电机转子串电阻的目的是减小启动电流。因为启动瞬间,转速初始为0,此时全压加上,电机的电流冲击很大,转子串电阻,相当于提高电机的输入阻抗,减小电流,一旦转速转起来了,转子所串的电阻必须迅速短接,否则,电机的转矩就太小了。

楼主:
                             转子功率因数为什么会增大

网友C:
相当加以适当的电抗 可充分消耗转子的电磁电流 可散掉余热  避免热磁效应 对网电的浪涌性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