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5):
我的笔记本电脑连接OMRON CPM2A plc,连接不上,RS232转USB串口线和RS232数据线都没问题,想问一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我电脑WIN7,是不是不兼容?

楼主:
RS232连接:   pc(孔),plc(针): 2——2;3——3;pc5——plc9; Plc4、5短接。这个没问题吧

网友A:
装了WIN7专用的USB-232的驱动了吗

网友B:
不支持WIN7系统,我试过用USB转232再接编程线不行,不要USB转232的线,直接接到电脑的串口,即使是WIN7系统也能连接得上

网友C:
呵呵;用CQM1-CIF02连接一下对应的编程口试试;

网友D:
软件 电缆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WIN7系统不好说
XP的很简单

网友E:
首先,欧姆龙编程软件要支持WIN7,然后USB转232的线没问题才行,建议用xp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RS232连接:   pc(孔),plc(针): 2——2;3——3;pc5——plc9; Plc4、5短接。这个没问题吧
线不对,起码pc4-6,7-8短接。

网友G:
如果是64位的win7,请下载最新4.27版,32位则和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H:
我的是XP,好用的

网友F:
和计算机系统没关系。
lz的线是错的,神马都不可能通。
PC-------PLC
2-------- 2
3-------- 3
5-------- 9
4-6      4-5
7-8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