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后电压下降

楼主(2013-08-26):
          单相交流水泵2.2KW,线缆长50米,3*2.5MM  启动前测量空开下口电压220VAC,启动后(运作过程中),测量电压220VAC ,请问这台水泵是不是有问题,能用吗,

网友A:
都是220v?哪有低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就是啊 楼主叙述的不对啊

网友C:
220=220没发现变化哦

网友D:
没什么不同啊!

网友E:
理论知识学多了,你以为接上个电机运行,电源电压就必须下降,你不看看你那个电机是多大的,就那么个小电机,还想要压降

网友F: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G:
呵呵呵 核对一下在发帖 好吧

网友H:
楼主要是用3KW的小发电机带动2.2KW负载,再去测量启动时的电压,绝对有发现的哟。

网友I:
有问题啊,电压多少会下降的,没下降电机没工作吧

网友J: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K:
瞬间压降是正常的!

楼主:
打错了 下降后 电压为200VAC

网友L:
你把水泵离电源近点试一下

楼主:
没法近,这是水泵。只能在井下

网友M:
把电源线加粗,减少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