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6):
驱动器用的MT-2HB05HM 驱动器,控制板用的clipper板+DTC-8B轴扩展板,都按照说明书上的接好了,pewin32上反馈正常,但是电机不转,通电后用手也转不动……电源是AC50V,6A的……求助啊!

网友A:
吸死了,用示波器看输出脉冲对否。

网友B:
没输出脉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脉冲的话是按照8B板子上的PUL+和PUL-接的,输出的居然是个类似正弦波的未知波形……新手第一次用这个卡和电机,完全搞不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常之前输出的是方波(脉冲波)然后弄着弄着又变成这种诡异的波形了……

楼主:
顺带通电时电机是锁死的,用手转不动,用万用表测得A+,A-,B+,B-的电压分别是6.6V,6.7V,6.8V ,6.9V……这个正常吗?

网友A:
若波形图确实是输出波形的话已经可以判断驱动器或板出问题了,不应出现负脉冲。频率刚好50Hz会不会就是输入电源的频率?就算是类正弦脉冲也能转动,转矩变小而已,频率能调不?关键要看看输出脉冲还是不是分相?不能分相就会吸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这个是两相的脉冲……但是驱动器不知道是单相的还是两相的……这个电机从开始调就一直没转过……频率貌似还调不了- -这个比较蛋疼……

网友A:
电机有6根线,起码是三相的,驱动器说明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线是8跟,具体看下图
用的八线电机高速性能好接法……我觉得应该是2相的电机吧……这个电机以前完全没碰过……弄了好久都不行……

网友A:
嘿,四相电机接成两相运行,你能区分引线+ -端吗?,再说了,如果频率调不了,能转起来又有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区分不了+ -端……这个貌似也有影响?求前辈指教……频率的话通过控制板应该可调,等我稍后再研究,现在首要的是要能转起来……如果频率不对是不是电机也会锁死?当初这个电机是别人买来直接让我调的- -

网友A:
不能区分就调一下头尾再试试,接错了肯定就顶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我试试,如果还不行我再来请教!

网友A:
还是怀疑你测的波形不真实,无论如何其输出不可能为交流而且还是正弦波。交流电怎能令直流电机转动?

网友C:
中间要连一个驱动器把 把脉冲放大 电压太小了 驱动不了电机吧

网友D:
我记得 我用三菱FX 3U 很好的驱动啊。公共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波形是直接从控制板引出的端子测试出来的……所以我也很费解……控制板的电源都是直流电,为什么会出现正弦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驱动器连了,看来还是输出信号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太懂……麻烦详细说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这是今天测得脉冲信号正负端的波形……倒是变成脉冲信号了……我还在试是不是电机接线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经功率放大后的波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