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6):
检修更换PC929后,上电居然报警E24.1,但是有输出,运行RUN灯亮,问一下各位师傅,是什么情况?是显示错误还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三相380V的工业电压。

楼主:
自己摸索了下已经解决,机器正常。之所以报警E.24是因为日立变频器的记忆功能,正常运转后参数d001按记忆键。上电就正常了。

网友A(2019-03-09):
今天碰到日立SJ300报警E23.0,上电就报警,看故障解释是主板芯片CPU和电源板CPU的通信问题,经测量有两个光耦不行,换掉上电就OK了,光耦是在主芯片旁边的

大家有问题提可以提,相互学习,,可以加微信177 5769 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