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6):
1、看资料说FX0N-3A是两个通道输入,一个输出,且输入通道是不能接不同的输入特性。是不是说,要么是电压输入,要么是电流输入且输入特性范围一致?
2、FX2AD输入通道能不能混合输入,即一路是电压另一路是电流?从编程看来好像可以,因两路通道不能同时执行。

3、FX4AD/8AD问三菱客服那边说输入通道可以混合输入,但看资料说通道间是不隔离的,到底能不能输入通道能不能混合输入
  (如4AD,一路电压(0-10V),一路是-10---10V,另一路是电流,可以这样嘛?)

烦请各位帮忙解答疑惑!谢谢!

网友A:
可以。。。。。把   我们用Q系列的PLC时就有混合输入的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   我们用Q系列的PLC时就有混合输入的模块的

谢谢解答,Q系列我知道可以,只是FX能不能混合。

网友B:
FX2N-4AD 8AD可以对每路进行不同的设置,也就是说电流/电压可以混合使用;

FX0N-3A  FX2N-2AD的二路输入必须是一样的,不能一路电流,一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2N-4AD 8AD可以对每路进行不同的设置,也就是说电流/电压可以混合使用;

FX0N-3A  FX2N-2AD的二路输入必须是一样的,不能一路电流,一路电压;

谢谢解答!

也就是说如4AD/8AD的不同特性也可以输入对吧?

从资料点到通道不隔离,是不是意味着相互干扰情况存在了!

网友B:
4AD  8AD的每一路都可以单独设定;
至于隔离,与主机数字量间是隔离的,各个模拟通道间没有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4AD  8AD的每一路都可以单独设定;
至于隔离,与主机数字量间是隔离的,各个模拟通道间没有隔离;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