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6):
      第一次接触无线通信,先讲一下我的应用要求。我的现实要求是每84微妙的周期都会有大概十个字节的数据传输,其中一个字节是从A到B的,另外九个字节是从B到A的。那么我的通信速度是不是可以按照10B/84微妙来计算。如果可以算出来的结果是0.963855M/S,那么我应该选择怎么样速度的通信模块呢?有没有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A:
数据传输的速度跟网络也有关系吧   2G的网络传输速度肯定比不了3G的   所以建议你模块选3G无线模块  至于硬件的考虑  现在大多雷同   来来回回 就那么大几设备制造商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