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6):
8脚贴片的7805输入端是7.35V,输出为4.05V,但是测CPU电压为4.14V,更换为三脚的7805,输出电压反而更低。莫非功率不够?端子的24v为20v,10v为8.85v,端子电压随市电电压变化,本处市电为183V,开关电源的反馈查遍,没有发现问题,试着降低TL431的VREF和A端的电阻阻值,端子电压有所提升,但是CPU供电还是4.14V ,因为部件太密集,没办法断开CPU和其他芯片供电,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给位帮忙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觉7805的输入有点低,压差应该大于3V才能稳住。

网友B:
端子电压随市电电压波动,可能是电源稳压环节有问题;至于5V供电低的情况,可以外加维修电源,看一下电流大小判断负载有无故障!

网友C:
变频器开关电源基准不良

楼主:
电源模块是TOP243Y,查遍模块周围所有元件包括稳压部分,都没发现问题,除了一个光耦和电源模块因为没配件,没带换,其他再线测量电容换新,都正常。会不会是模块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