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050

楼主(2013-08-26):
手上2台GT1050-QBBD-C人机,上电后出现SELF CHECK,貌似是自检过不去,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忘记说一下,都是在机器上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才出现的

网友A:
电脑上有源程序的话输入一次试下;

楼主:
等下试试

网友B:
安装四个角,然后通电,看能不能用软件重装OS。

楼主:
无反应,通讯也连不上了.貌似要送修了.

网友A:
那只好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