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组

楼主(2013-08-26):
各位朋友:小弟最近接了个小案子,就是“流水线同时给三个工站送产品,优先1号,其次2号,再是3号。三个工站都有产品后等待,那个先完成就送给那工站".因为刚学习PLC编程一下不知道怎么下手,希望好心朋友做个相同案列或者有经验朋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那你先要提供传感器位置和功能,执行机构的清单把,然后再把控制要求编写详细一点。比如报警的种类和条件,正常工作的流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