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6):
用的是55KW的电磁调速电机,原来一直好用的,后来有几次跳闸,但重新送电就好用了,然后前几天就突然跳了后不行了,每次星形启动的时候没问题,但一转换到三角就跳总闸。我主KM也换了个新的,然后三角KM跟星KM的触头也都看了没问题。把电机上六根线头拆掉,不接电机开,星三角转换就一点没问题,然后量六根线头,三相380V也都是好的,然后把55KW的主电机送外维修回来装上去,还是这个毛病。3个KM都是用的CJ20-160的,然后电控箱断路器是200A的,上一级断路器是250A的,这两个开关都不跳,直接跳到配电间车间总闸400A的上面。车间别的东西都关了,就开着一个电磁调速电机也跳。而且负载过大也不可能,电磁调速电机启动是没有负载的,看电流表,启动瞬间大概200A不到点,然后慢慢下降到20A左右。

网友A:
“三角KM跟星KM的触头也都看了没问题”,是说没有短路现象吗?
但据现象,觉得还是应该先排除短路的可能。

不知400A开关是哪种型式的。

网友B:
                     400的是什么开关,  带失压线圈吗。    可能是 它的问题。  过流线圈整定低我还是觉得是电压的问题

楼主:
400的总闸开关就是那种老式的断路器了,就是配电间那种老式电柜,上面是手动刀闸,下面就是断路器那种电柜。断路器还有个机械手柄连到电柜门外的,关电就是手柄拉下,送电就是手柄扳上那种。

而且不管是三相主线还是电机,摇表摇出来也是好的,万用表亮出来也是好的,其中电机相间绝缘跟对地绝缘都为无穷大,然后三相主线相间绝缘为25个兆欧左右,对地也趋向无穷大

然后我把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合断开,延时断开对接后,一直在星形上面拖上负载运转了三四个小时也没问题,电流大概在二十几个A左右。

在启动的时候看三相电流表,星启动200左右电流,然后慢慢下降到底,等到转换成三角瞬间,电流表直接跳到400到顶,那个电流表上限就只有400,我估计实际还不止400,然后跳闸。

网友C:
看电流表,启动瞬间大概200A不到点,然后慢慢下降到20A左右
400A空开有问题吧!

网友D:
看看是不是400A开关过流线圈不好,我以前也遇到过此问题,费好大劲查,没发现问题,最后没办法把开关换了,就好了

网友E:
有可能是星三角转换接触器时间过短,即星形接触器释放,到三角型接触器吸合间隔时间太短,造成瞬间短路。
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星形接触器和三角形接触器机械互锁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星三角转换接触器时间过短,即星形接触器释放,到三角型接触器吸合间隔时间太短,造成瞬间短路。
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星形接触器和三角形接触器机械互锁就可以了。

网友G:
你配电房那个开关设定瞬间电流值不知道是几倍呢

网友H:
200A、250A的开关都没跳,400A的却跳了,估计400A开关有问题了,请告知具体型号。

网友I:
多费劲呀,55kW的电磁调速电机,本身就有两个问题,其一是直接启动,不行吧,要搞星-角变换,多麻烦;其二,这么大功率,属于高能耗设备了。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呢?既省事,又省电(相比电磁调速的方案而言)。

网友H:
引用楼主的:在启动的时候看三相电流表,星启动200左右电流,然后慢慢下降到底,等到转换成三角瞬间,电流表直接跳到400到顶,那个电流表上限就只有400,我估计实际还不止400,然后跳闸。

以前不跳闸时电流表是不是这样指示的?

网友J:
电机6根出线,是不是起动时正转,运行时反转了,对下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