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6):
广数150的车床X轴电机型号130sjt-m050d(a)
 电机后面的编码器今天因为太热把后面的编码器塑料壳给融化了,之后车床一直处于X轴报警状态
请大能解答,我现在该如何处理,是换电机 还是换编码器 还是修理下,我觉得编码器没坏,只是上面覆盖了塑料。

(说下情况,午后上班就开始报警,找不出原因 电机狠热,下午拆开一看,编码器的壳子融化了,完全覆盖在编码器上,重启床子后点X轴,电机转一下就立刻报警了,大概就这样了)

   金麟岂非池中物,一遇到风云便化龙;

网友A:
换编码器咯

楼主:
编码器大概多钱? 能推荐个卖编码器的么?

   金麟岂非池中物,一遇到风云便化龙;

网友B:
                 换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能们,能不能讲解下具体情况,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这样的情况,为避免出现此情况,应注意哪几点,顺便介绍个卖编码器的地址

   金麟岂非池中物,一遇到风云便化龙;

网友C:
“的编码器塑料壳给融化了”?不知道广数用的什么编码器,或者还是广数的电机太烫了,居然发生这样的事?

网友D:
还是找厂家的过去换吧;

网友E:
电机负载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F:
一般来说 当电机温度超过150度 编码器温度超过140度 就会出马达过热报警

网友G:
这个温度得多高啊,没有做温度报警么,我拆过SEW电机尾部的编码器,外壳是金属的,一般电机厂家都会卖编码器吧,
德国帝尔(TR)专门做编码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一般来说 当电机温度超过150度 编码器温度超过140度 就会出马达过热报警
一般来说,编码器外壳如果是用工业塑料的,也不至于140度就花了啊?

网友H:
换一个伺服编码器一般300块可以搞定,但是你自己要会调零位

网友I(2013-11-22):
我这里有一台,DA98A驱动器,32号报警,把电机坼下发现编码器塑料外壳整个融化了。请问大师们,是不是编码器坏了,是多摩川编码器。

网友J:
300能换编码器,你换过吗? 多磨川买一个多要400多,国产的多要300多,禹衡。瑞普。楼主讲的塑料壳融化了,估计是线圈烧了。伺服电机没有调试设备最好不要自己搞,编码器调零比较麻烦

网友K(2013-12-27):
换编码器  你要会调编码器零点才行

网友L(2014-02-10):
估计是x轴的刹车失效了,电机负载变大,温度升高

网友M:
你应该先找厂家,告诉他们这个情况,是换编码器还是换电机让他们给你建议。

网友N:
驱动器是否有故障

网友O(2015-02-26):
XK6800A系列伺服电机编码器零点调试仪,可以对2-8对级对级,500-6000线的编码器调试与安装。适用于绝大部分伺服电机,编码器零点安装调试,伺服电机故障检测,编码器好坏判别等。是维修伺服电机的得力工具。QQ八三七九四三九六一

网友P(2015-04-16):
先找到过热原因吧,否则后患无穷的。

网友Q(2015-10-13):
更换编码器,重设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