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6):
我厂的制管机前边的电机启动时先转大约两秒钟,后边的电机才启动,造成磨具拉毛,控制器是欧陆590 plc是三菱fx,我查斜坡参数是一样的,请问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你一祥细点说

网友B:
启动信号是同时发出的吗?

网友C:
启动信号是否同时输入,加速时间是不是相同

楼主:
后面的电机好像负载较重加速后就转,另外好像两台电机不同步,用测速发电机反馈,改用光电编码器是不是好点?
另外转的时候有时有震颤现象,是不是负载有问题?

楼主:
测速发电机是dc110v 2000转,控制器校准板上一个设到95 另一个是83 请问怎样调整,另外电机重载启动调哪几个参数,谢谢

楼主:
测速发电机是dc110v 2000转 电机是1500转 控制器校准板上厂家设置是95 和83 速度不同步是不是这个原因?怎样调整和设置参数,谢谢